xilinx的一个时钟源可以作为两个pll或mcmm的输入吗?

楼主(2015-04-22):
xilinx的一个时钟源可以作为两个pll或mcmm的输入吗?

网友:
我在3s200a上可以,
不过你的输入时钟引脚连接到另外一个dcm模块,会导致时钟约束不通过,需要在约束文件中加入忽略。
因此产生的两个时钟不能保证同步,不过一般这样使用两个dcm,输出的时钟频率不会相同,所以不会存在相位同步问题
我输入20M,一个产生100M给fpga用。一个24M输出给usb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输入时钟源 送到 xuai模块里,然后xuai的输出一个与它的输出数据同步的时钟,我用这个时钟驱动我的逻辑模块,然后我的逻辑模块到输出管脚的时序不满足要求,时序报告是说:-3ns的不满足,route占70%,logic占30%,我想是逻辑模块的寄存器距离管脚太远了,如果时钟输入管脚不变,而改变 pll的位置是否可以满足 ?

楼主:
xilinx的xuai模块输出的时钟,在xuai模块内部 是否已经经过了一个pll,xilinx内的时钟经过一个pll后,该pll的输出能否 经过一个BUFG上全局时钟网络输送到我需要的位置,然后再经过一个pll?

网友:
个人估计不是这个pll的问题,有可能是编程的问题,有没有使用同步时钟驱动,流水线?我对fpga不是很内行,只能用来搞简单的东西,加个fifo,tft之类的,速度不算高的。或者贴一点代码上来,坛子上有别的大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