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启动界面显示不正常该怎么修改?

楼主(2015-04-23):
我一般是使用以前设置好的绿色版本的MACH3,每次新装系统就建立一个快捷方式到桌面,这时双击MACH3启动图标的时候界面是这样的:

窗口内不是完整的界面,无法使用,我又不想最大化占满整个显示器窗口,这时需要点击菜单的查看,再点击加载新界面,选择界面之后才会出现下图的效果: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到,双击启动图标直接就显示第二张图那样的界面?

网友A:
右键快捷方式,点属性,在运行方式中选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快捷方式,点属性,在运行方式中选最大化。

这个不行的,之前就试过了,这么设置,一打开就是占满整个显示屏。

网友B:
保存你的设置为Mach3Mill.xml, 路径就是在c:\Mach3下
然后右键桌面上的快捷方式,修改它为
C:\Mach3\Mach3.exe /p Mach3Mill

这样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你的设置为Mach3Mill.xml, 路径就是在c:\Mach3下
然后右键桌面上的快捷方式,修改它为
C:\Mach3\Mach3. ...

这个昨晚也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