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FRDM-K22F评估K02器件5V处理的疑问

楼主(2015-04-23):
AN5040提示:
PTE19 does not support 5 volts connection, so Make sure USB cable is not connected when testing K02
目前输入5V的端口是 K22F micro-USB和OpenSDAv2Debug micro-USB
其中OpenSDAv2Debug micro-USB是下载程序必须用到的
是否连接OpenSDAv2Debug micro-USB,不连K22F micro-USB,就可以安全评估K02器件?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你连接OpenSDAv2Debug micro-USB时PTE19还是5v,那么就不行。
OpenSDA其实只需要3.3v供电的,5v是经过LDO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你连接OpenSDAv2Debug micro-USB时PTE19还是5v,那么就不行。
OpenSDA其实只需要3.3v供电的, ...

谢谢你的回复。
看了FRDM-K22F-SCH.pdf,实际的板子上R56没有焊接,为开路状态。

PTE19供电次序是K22F micro-USB -> P5V_K22F ->PTE19
单片机3.3V供电次序是OpenSDAv2Debug micro-USB ->P5V_SDA ->P5V_SDA_PSW ->P5V_9V_VIN_VR ->P3V3_VREG ->P3V3 ->J15(板子上已经短接) ->P3V3_K22F
准备在OpenSDAv2Debug micro-USB上电正常后,用万用表测量P5V_K22F电压,如果为0,应该是可以安全评估K02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看了FRDM-K22F-SCH.pdf,实际的板子上R56没有焊接,为开路状态。

原理图元件旁边标注DNP的实际上都不会焊接。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