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 28035的Boot ROM

楼主(2015-04-23):
TDO、TRST到底是上拉还是下拉呢?

网友A:
E文不是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文不是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

正常jtag口,连接不上28035,所以才问。
兄台用过没有?有没有特殊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jtag口,连接不上28035,所以才问。
兄台用过没有?有没有特殊要注意的地方? ...

jtag口连接不上跟boot ROM有啥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jtag口,连接不上28035,所以才问。
兄台用过没有?有没有特殊要注意的地方? ...

发图过来。JTAG连不上跟这个没一点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过来。JTAG连不上跟这个没一点联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0480-1-1.html

网友:
装CCS3.3或者装一个C2PROG软件,确认你的仿真器/板子/芯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