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差分线,是间距重要还是等长重要?

楼主(2015-04-23):
六路以太网布线,差分对等距离布线就没办法做到等长。不知道牺牲哪个条件。

网友:
等长比等间距重要

网友A:
以太网需要等距保持一致的特性阻抗,对等长要求不高。

网友:
一般情况下等长更重要~

网友:
等长很重要!

网友:
等长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需要等距保持一致的特性阻抗,对等长要求不高。

是啊,这个板子是一块背板,六路以太网去到六块板卡。所以用AD画等间距也比较难实现。等长倒是没问题

网友:
最重要的是阻抗, 所以同组差分线的间距很重要, 对与对之前的等长应该没有太大要求,  同一对差分线的两根+,-是有等长要求的, 一般+/- 5mil
不同组的差分线一般要求间距为差分线air gap的至少两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板子是一块背板,六路以太网去到六块板卡。所以用AD画等间距也比较难实现。等长倒是没问题 ...

你可以参考一下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布线,都没做等长的。

网友:
等间距更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布线,都没做等长的。

这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
这板子即便不等长,差分线的长度差也是可控的。想象一下线缆的铜线长度也是有误差的,但是不能太离谱,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
这板子即便不等长,差分线的长度差也是可控的。想象一下线缆的铜线长度也是有 ...

网线没要求必须10米或者8米吧,但是你把网线的双绞线拆开变成普通状态,2米都不稳定。
这里的差分线关注的是阻抗,这点不要怀疑咕大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
这板子即便不等长,差分线的长度差也是可控的。想象一下线缆的铜线长度也是有 ...

不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传统观念,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m,5类线的每对间的最大延迟误差指标是50ns@100m,PCB走线长度那一点点差异相对于线缆简直就是毛毛雨,设计上更注重阻抗匹配,降低损耗。
DDR内存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并行接口,数据位要求和时钟严格同步,而传输距离并不长,所以等长比差分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传统观念,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 ...

又向大师学习了

网友:
以太网,还是等间距吧,匹配下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传统观念,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 ...

学习了~

网友:
1024不是回复这个论坛用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传统观念,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 ...

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路由器和交换机的布线,都没做等长的。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传统观念,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 ...

好,原因都有了,咱一个.学习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也曾经纠结过;每组差分线等长好做,但1000M网口4对差分线,都做等长就非常痛苦了。最后也是参考路由器实物,首要考虑差分线阻抗,而每端口多组差分对/多端口之间就随板上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C(2015-08-21):
这个等长和间距的介绍   有必要一看

网友C(2016-04-28):
引用 网友C:
这个等长和间距的介绍   有必要一看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m,5类线的每对间的最大延迟误差指标是50ns@100m,PCB走线长度那一点点差异相对于线缆简直就是毛毛雨,设计上更注重阻抗匹配,降低损耗。
DDR内存就不一样了,因为是并行接口,数据位要求和时钟严格同步,而传输距离并不长,所以等长比差分更重要。

有理  但是DDR的时钟线间距特别重要 等长在其次

网友:
特别需要,先马再说,当时学AD的时候那些规范,线径,泪滴,焊盘大小,等等老师都没详解,说是等做项目再找他,现在调走了,怂成狗,pcb学校学到的是不能直接用在工作的。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m,5类线的每对间的最大延迟误差指标是50ns@100m,PCB走线长度那一点 ...

你可以看一下9楼第一张图(水星MW4530R),上面千兆网口那么长都没走蛇形等长,下面CPU和DDR之间那么近都全是蛇形了。

网友:
千兆网的四对差分线是独立工作的,无需等长,对内有等长要求,但是阻抗比等长更重要

网友D(2017-09-15):
我在画  MIPI CSI 接口的图像传感器的板子,同样纠结这样的问题。
MIPI CSI 是差分线,一对差分线传时钟,另两对差分线传数据。
看起来数据差分线应该与时钟差分线等长,不然时序不匹配。 线对内看起来也得等长。
差分阻抗据说也必须为 100欧,这样等间距也不能违反。
不知道该咋办。

网友:
路过像大神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画  MIPI CSI 接口的图像传感器的板子,同样纠结这样的问题。
MIPI CSI 是差分线,一对差分线传时钟, ...

最近也接触了mipi接口,原厂推荐按照差分规则走线,做阻抗匹配,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gzhuli大神解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场合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传统观念,一切要按指标来。
以太网是串行接口,最大传输距离100 ...

向大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需要等距保持一致的特性阻抗,对等长要求不高。

请问大师:
1、等间距指的是单个差分对之中的两根线的间隔距离需要相等,不能突变是么?
2、有时候AD的差分走线,每个差分对之间的2根线,还是会产生一些长度误差,这样的话,差分线里面的两根线需要做等长匹配处理(单跳线可能需要走个小圆弧以匹配长度),这样也会破坏等间距规则,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