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不用PLL的话,2.5V的VCCA可以不接吗?

楼主(2015-04-23):
我是想只用逻辑部分,这样就可以省掉一路电源了,不知道这么干行不行?

网友A:
《Cyclone IV Device Handbook》的Chapter 11中表格11-2下面有写:
You must power up VCCA even if the PLL is not u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 IV Device Handbook》的Chapter 11中表格11-2下面有写:
You must power up VCCA even if the PL ...

看到这句话了,但是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不用也得加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这句话了,但是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不用也得加电源

这不是一个工程师应该有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个工程师应该有的思路

多探究探究不好吗,按理说PLL的电源和逻辑部分应该是隔开的

网友:
芯片内部复杂,资料说的肯定没有错,我们不能臆想其内部构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探究探究不好吗,按理说PLL的电源和逻辑部分应该是隔开的

你不用,不代表芯片内部不用这个电压,比如它内部自己的PLL。

网友:
内部上电逻辑电路中用到了2.5v模拟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探究探究不好吗,按理说PLL的电源和逻辑部分应该是隔开的

其实你好好看看文档就知道了,楼上说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