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FPGA某个引脚短路,内核电压和IO电压也短路?

楼主(2015-04-23):
紧急求助!
紧急求助!紧急求助!紧急求助!紧急求助!

FPGA某个引脚短路,内核电压和IO电压也短路?

今天在调试板子的时候,简单的换了一个LED,但是换完后发现,,,,电源对地短路了??
测试换LED那个引脚,是对地短路的,然后测试1.2V内核电压,也对地短路!!
测试3.3V的IO电压,也短路!!
就动了下一个LED啊,原来整个板子都是能正常工作的!!
怎么突然就有一个IO短路了呢??
查了换LED周边的元器件,没有对地短路的 ,
还有就是,LED是接3.3V的,内核电压1.2V怎么也短路了呢????
对了,FPGA是BGA256封装的,用机器焊接的,原来都是能正常工作的。
板子是6层的,会不会是内电层出问题了???
但就用热风枪,280度左右换了个LED,内电层就出问题了????

LED原理图如下

PCB所在位置

还有就是该IO引线经过的内电层只有1.2V和地平面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麻烦遇到的前辈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上电,看是否过流保护。VDD以及VCCIO一般情况下对地电阻只有0.x欧到几欧,万用表量短路状态很正常。

网友:
FPGA坏了,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看是否过流保护。VDD以及VCCIO一般情况下对地电阻只有0.x欧到几欧,万用表量短路状态很正常。 ...

没有啊,同样的板子还有两块,都不回对地短路的额,

我用Fluke 107测试的

对地短路的IO,27.3欧姆
1.2V核电压是77.8欧姆

3.3V的IO电压是26.2欧姆

网友B:
换个LED也用热风枪,我艹

楼主:
就没动FPGA啊,。。。换前还是跑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LED也用热风枪,我艹

。。。。。。。。刚好换其他板子的晶振,就顺便用热风枪了

网友C:
程序改过吗?  空置PIN是不是设置的问题,正巧PCB铜箔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改过吗?  空置PIN是不是设置的问题,正巧PCB铜箔短路了

没改过程序啊,本来程序就固化在FLASH,换LED后,测试短路,就没上电啊

网友D:
和芯片损坏的情况很相似.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同样的板子还有两块,都不回对地短路的额,

那个不叫短路 要是按你的理解,CPU全是短路的了,内阻0.5欧,全是坏的 用毛CP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芯片损坏的情况很相似.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吧,估计是真有可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叫短路 要是按你的理解,CPU全是短路的了,内阻0.5欧,全是坏的  {:lo ...

。。。。。。。。。我说的是坏的那个板子的电阻大小,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坏的那个板子的电阻大小,不是好的

短路是指降到100m欧以内,你那显然是正常的。

网友:
热风枪吹到隔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改过程序啊,本来程序就固化在FLASH,换LED后,测试短路,就没上电啊 ...

IO 配置是下载的时候 确认的, 代码不改 下载时误操作 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E:
以前修一块苹果笔记本主板,用万用表通断档测CPU电源和地,结果是导通的,就以为供电电路或者CPU挂了呢,买了块新主板,再测,发现人家本来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修一块苹果笔记本主板,用万用表通断档测CPU电源和地,结果是导通的,就以为供电电路或者CPU挂了呢,买 ...

我这个肯定不是的!因为板子一起好使的时候是不通的!还有就是,同样的板子,还有两块,都是不通的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楼主设置的默认不用的 Io 状态为输出高或低,而不是输入高阻了。

网友:
操作时有没有注意防静电?

我司以前焊接台接地不给力,烧了个2wRMB的FPGA

网友(2020-09-27):
今天就调试了一下,fpga的的串口就用不了了,万用表一测,rx脚对地短裤了,这也太弱了!

网友:
fpga,真的真的不耐操吗?

网友F(2022-11-26):
引用 网友A:
上电,看是否过流保护。VDD以及VCCIO一般情况下对地电阻只有0.x欧到几欧,万用表量短路状态很正常。 ...

手上有两颗820的芯片。对地0.x欧。

网友:
fpga挂了,芯片内部晶体炸了,芯片一坏就是大短路。
比如stm8损坏就是大短路,atmega8损坏就不怕,我见过m8封装破裂掉了几个腿都正常的。
还有英特尔电脑处理器die崩边都功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两颗820的芯片。对地0.x欧。

这个挖的漂亮!紧急求救?漂亮!

网友:
fpga应该搞起来。搞德两颗820芯片,有没有坛友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