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6f8245程序编译问题

楼主(2015-04-23):
现在编译程序时,老是会出现如下问题。
mingw32-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temp_2015\XY\8245_JAsolar\Project_Settings\Startup_Code\56F80xx_init.asm', needed by `Project_Settings/Startup_Code/56F80xx_init_asm.obj'.  Stop.
另外一个程序也是出现如下现象
mingw32-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F:\fof300_V4\code\network\network_core\network_.c', needed by `rf_network/network_c.obj'.  Stop.

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同一个问题,还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一般来说编译之前Clean一下工程就能解决。
详细请看No rule to make target帖子里提到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一般来说编译之前Clean一下工程就能解决。
详细请看No rule to make target帖子里提到的解决方法 ...

好的,问题解决了,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问题解决了,多谢了。

不用客气呢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