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话机都用什么方案?

楼主(2015-04-23):
电话机,用的不多了,但有些地方还必须用。。

上面下了个任务,做电话机,对这个我是啥都不懂

当然功能不用传统的电话那么全。。我只要免提通话功能,,按键模拟摘机。来电,去电液晶屏显示

看拆下电话机看了下,有点复杂啊,一堆元器件,还容易坏。。想用单片机加专用芯片搞。。不知道能否搞定

拆了一个报警器的电话机,里面东西好少啊,但不知道怎么用,没试出来能不能打接电话,HT9170D  HT9200A

网友:
前段时间做过,用的HT9170D  HT9200A 和 STM8

网友:
现在的便宜的电话机都是单芯片方案的 我原来拆过 就是个鼻屎堆 估计多半是深圳或是台湾哪个公司的方案。只是这种不知道你能不能拿来自己编程就是了。

网友:
MCU + 免提MC34018估计就能搞定
MCU负责控制,拨号译码

网友:
应该都是一体化了,牛屎芯,基本都这样了,电话机市面上最便宜的10块钱1台,居然能用。。。。。。。。。

网友A:
我家装了座机,和手机一样用天线的,不需要电话线了。。。。。。
还是充电的,打电话可以抱着座机到处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装了座机,和手机一样用天线的,不需要电话线了。。。。。。
还是充电的,打电话可以抱着座机到处跑。

你这个也是移动电话,也要装SIM卡,相当于把手机做成座机的形状

网友:
有意思,早就是想做个电话自己用,灵活设置那些广告电话。可惜都没时间。其实,找一块 能拨号的芯片+cpu就差不多了。或者,全部用cpu模拟。模拟 双音频 ,模拟fsk 等等。现在的cpu应该足够应付的,比如stm32的。单芯片,外加一些简单的模拟电路应该足够了,主要考虑防雷就可以了,不过现在许多都是 光纤下到户的,我看防雷也不用考虑了

网友:
DTMF 芯片+mcu搞,,,,,就是用HT的译码芯片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在哪里可以买到?麻烦提供下链接,最近我要想做个电话报警器

网友:
电话方案不多啊

网友B:
专页做电话机方案的路过,话说了,现在谁还搞这个呢,末路了感觉。我正在做这个,还是给腾讯订做的一款商务用的,,,,楼主要不要我帮你搞,用的是义隆的芯片,FSK。DTMF接收,DTMF发送、液晶驱动等都集成了,价格自然是十分便宜了,这么便宜干的也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页做电话机方案的路过,话说了,现在谁还搞这个呢,末路了感觉。我正在做这个,还是给腾讯订做的一款商务 ...

好啊,,先报个价,我去问老板愿不愿意,,,这样时间可以缩短开发时间,我就不用去折腾了

做这个东西,只是我们产品上系统上的一个小模块。。还是白送客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啊,,先报个价,我去问老板愿不愿意,,,这样时间可以缩短开发时间,我就不用去折腾了

做这个东西, ...

没要求,没法报啊,私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家装了座机,和手机一样用天线的,不需要电话线了。。。。。。
还是充电的,打电话可以抱着座机到处跑。

这个用模块做,总体成本30差不多,插sim卡,其实就是一个功能机

网友(2016-08-27):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模块做,总体成本30差不多,插sim卡,其实就是一个功能机

哪个模块.30块能搞定.太便宜了吧

网友D(2017-04-20):
引用 网友B:
专页做电话机方案的路过,话说了,现在谁还搞这个呢,末路了感觉。我正在做这个,还是给腾讯订做的一款商务 ...

怎么联系,电话机方面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联系,电话机方面需求

请站内消息联系吧

网友:
全球最大的电话生产商(的打工仔)路过,哈哈。十年前用philip的ARM7TDMI,现在用arm9。

网友(2020-08-18):
请教一下楼主位的电话机型号,我想买个拆开看看

网友(2021-04-26):
求电话机方案,13816770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