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工作电压为什么是5V和3.3V或1.8V,为什么不是什么4.5V.2V.3V ?

楼主(2015-04-23):
CPU工作电压为什么是5V和3.3V或1.8V,为什么不是什么4.5V和2V或3V ?我想这其中应该有原因的吧,各位大神讲解下。

网友:
你说台式机吗? 那是动态变化的。

至于5V,3.3V,1.8V的典型电压,我猜和MOS管工艺的发展有关。

网友:
FPGA也是这样。。。。。。

网友A:
TTL数字电路的逻辑电平是5V,所以早期的单片机都使用5V电源以兼容5V逻辑,后来某些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要求功耗越低越好,集成电路降低功耗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降低工作电压,但是降低到多少合适呢?为了与5V逻辑兼容,厂家选择了3.3V,这是因为,在数字电路中规定低于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一为低电平,高于电源电压的三分之二为高电平,在5V系统中,恰好3.3V是其三分之二,这样3.3V的单片机可以直接与大量的5V外部芯片实现逻辑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TL数字电路的逻辑电平是5V,所以早期的单片机都使用5V电源以兼容5V逻辑,后来某些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要求 ...

长见识了

网友B:
工艺关系导致的,电压一高,会击穿。

网友:
现在内核电压都是动态变化的了,外部IO电压就是为了兼容才保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艺关系导致的,电压一高,会击穿。

还有降低发热

网友C:
当初就这么定的,5V、3.3V、2.85V、1.8V、1.2V。。。。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初就这么定的,5V、3.3V、2.85V、1.8V、1.2V。。。。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5应该比2.85更常见一些。
然后这几个基本是根号二的关系。
搞半导体的人好像很喜欢这个比率,比如晶体管工艺,比如摩尔定律……

网友:
3.3是两节新的干电池串联的电压。

网友:
应该和芯片工艺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TL数字电路的逻辑电平是5V,所以早期的单片机都使用5V电源以兼容5V逻辑,后来某些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要求 ...

好多都是0.7个VCC为高电平,为什么不定义为3.5V呢,害得我每次用都要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都是0.7个VCC为高电平,为什么不定义为3.5V呢,害得我每次用都要担心

这个的话我也不清楚,人家芯片这么设计,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TL数字电路的逻辑电平是5V,所以早期的单片机都使用5V电源以兼容5V逻辑,后来某些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要求 ...

学习了!!!

网友:
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了

网友:
多和之前电池,电瓶等有关,便于台式,便携设备一致,减少种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TTL数字电路的逻辑电平是5V,所以早期的单片机都使用5V电源以兼容5V逻辑,后来某些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要求 ...

说的很有道理,长见识了

网友:
非明文统一标准?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TL数字电路的逻辑电平是5V,所以早期的单片机都使用5V电源以兼容5V逻辑,后来某些设备对功耗比较敏感,要求 ...

原来如此  一直有这个疑问
今天学习了

网友:
5V是TTL电平中的高电平级别   3.3V是CMOS电平中的高电平阈值      1.8V应该是和晶体管MOS管的结构参数有关系,比如电脑CPU GPU核心电压

网友:
和线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