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64的ADC问题,3.3v电源的K64怎么5V模拟量?

楼主(2015-04-23):
我想做块板子会有0-5v的传感器信号模拟量,我知道K64是3.3V的,怎么才能吃下5V这个硬骨头呢?K64的ADC参考电压源可以接5V吗?网上有的帖子说分压,有的说用运放。这些方法都会有误差,分压电阻会受稳定影响,运放同样也有温飘。K64英文数据表也没说参考电压的最大电压值是多少。最好的法子是参考电压能不能接5V?那该多好!请版主&大侠指教,感谢!

网友A:
都金牌会员了还能说出“网上有的帖子说分压,有的说用运放。这些方法都会有误差,分压电阻会受稳定影响,运放同样也有温飘”这样的话了,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金牌会员了还能说出“网上有的帖子说分压,有的说用运放。这些方法都会有误差,分压电阻会受稳定影响,运 ...

我模电学的不好,不可以理解吗?你也可以给我指点一下啊,你这句醉了,让我情何以堪啊!再说了,金牌会员也就是注册时间长回帖数多而已!其他不代表什么。

网友:
标准做法就是你查到的方法,不管什么方法都是会引入误差的,能不能接受,你要自己去根据选定的方案,参数去算,一般的应用其实都不用算的。5V就不要想了

网友:
参考电压的范围手册是给出来的,你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B:
其实对你不想改设计,最好的办法是你选个3V一下的传感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对你不想改设计,最好的办法是你选个3V一下的传感器,哈哈

好吧我感觉我的强迫症嘚治治了,

网友C:
参考电压不能接5v的,数据手册上有写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相差不能超过0.3v,参考电压又要小于模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压不能接5v的,数据手册上有写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相差不能超过0.3v,参考电压又要小于模拟电压。 ...

谢谢回复,我知道了,

网友D:
楼主, 你可以选一个便宜的5V的CPU,采这个模拟信号,然后通过总线传结果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可以选一个便宜的5V的CPU,采这个模拟信号,然后通过总线传结果回去。 ...

Kinetis 5V的那几个MCU也行,不过只有12bit的ADC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  外接ADC

网友:
电阻分压+运放出一级电压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