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堆栈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5-04-23):
#define STM32_SRAM_SIZE         128//改为192,系统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
#define STM32_SRAM_END          (0x20000000 + STM32_SRAM_SIZE * 1024)
我用的是STM32407,RAM大小为192K+4K
难道堆栈最大只支持128K?设置129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串口打印信息如下:
psr: 0x00000000
pc: 0x08002d25
lr: 0x080002dd
r12: 0x08000d8d
r03: 0x08000ccb
r02: 0x08000d8f
r01: 0x0800019d
r00: 0x20001570

网友A:
你应该去看数据手册的memory map看看192+4K是如何分布的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rt-thread的问题,是ST的问题了,你应该去问问st另外那64k干啥用的。其实st的手册上写得很清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去看数据手册的memory map看看192+4K是如何分布的

感谢,我找到了原因。
这样的话,那64K岂不是没有利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rt-thread的问题,是ST的问题了,你应该去问问st另外那64k干啥用的。其实st的手册上写得很清楚 ...

感谢,找到原因了。
现在为了求快,很少看开发手册,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