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57 M4&M0双核单片机启动有点问题,求分析。

楼主(2015-04-23):
LPC4357双核单片机
M0的分散加载文件为
; *************************************************************
; ***        M0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
; *************************************************************

LR_IROM2 0x1B000000 0x00080000
{
    ER_IROM2 0x1B000000 0x00080000
    {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10000000 0x8000
    {
       .ANY (+RW +ZI)
    }
}

M4的分散加载文件为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1A000000 0x00080000
{
  ER_IROM1 0x1A000000 0x00040000
  {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2 0x20000000 0x0000F000
  {
                .ANY (+RW +ZI)
  }

}

LR_IROM2 0x1B000000 0x00080000
{
      ER_RO2 0x1B000000 FIXED ; 0x35000
          {
          AP30_M0_Image.o (+RW)
          }
}

现在的情况是JLINK第一次下载完成后,程序能够正常运行,掉电或复位后单片机就没反应了.
如果KEIL里点下OPTION--DEBUG--SETTING,然后退出option什么也不用做,单片机又会自动运行。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复位电路,KEIL里点下OPTION--DEBUG--SETTING,这个操作就意味复位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复位电路,KEIL里点下OPTION--DEBUG--SETTING,这个操作就意味复位了一次。 ...

复位引脚就是一个上拉电阻,手动拉低也无法复位啊...

网友B:
听起来怎么觉得程序下载到 RAM 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怎么觉得程序下载到 RAM 里面了……

应该不是的,重启后,点了上面那些选项后,没有下载的过程,程序很快就起来了

网友:
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是M4还是M0还是M4和M0??

网友:
KEIL版本?有没有在0x1C偏移量里有校验和?我记得Jlink调试双核是有点技巧的,不如ULINK2来的方便

网友C:
m0核心的代码是用m4复制到一块ram中,然后复位m0核心起来启动运行的吧?mdk是带了这个例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0核心的代码是用m4复制到一块ram中,然后复位m0核心起来启动运行的吧?mdk是带了这个例程的。 ...

应该是复制到一块ROM里

网友:
不会是晶震时不时不起镇巴

网友:
看下你M4怎么引导M0,贴出来?

网友(2015-09-20):
问题得到解决码?公布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