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组网DASH7这个无线通信协议

楼主(2015-04-23):
做过无线组网的人应该以下深有体会:

1. ZIGBEE是个很操蛋的东西,爱恨交加!

2. 实际上我只需要1个稳定的无线通讯网络,数据量也不大,我要的不是哪些号称是路由很强的花瓶,稳定,简单,可靠!跳来跳去,搜索来搜索去,有意思吗?
    大部分的时候我在设计这个网络,放置节点的时候,节点通讯路径就是固定的,或者干脆就是个星形网络,主机与节点一对一。

3. 有源电子标签是个不错的方向,确实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4. 现实中,我想用1000米通信距离的无线技术来确保100米内的稳定通信!

基于以上几点,看了DSH7的介绍,感觉这个运行在433M上的无线协议很不错,OpenTag也感觉不错,协议栈和文档是开源的,只是英文水平不行,文档看起来很累,其次就是理解问题,相互学习与理解我相信会事半功倍

有了解这个的欢迎不吝赐教,觉得感兴趣的可以跟帖,可以建个群来玩这个。

网友:
没有看到相关介绍啊?

网友:
上资料吧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组网的相关东西,比较感兴趣,楼主能否发些资料,大家一起搞起

网友:
对啊,上点资料,了解了解。

网友A:
zigbee其实是个好东西,很适合wsn和低速网络,但因为各自厂家的利益问题,导致相互之间不兼容。
电磁波传输的特点决定了,即使节点位置固定,不代表无线传输路径固定,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花大力气去做路由和寻路。只有在传输环境比较固定的情况下,组固定拓扑的网络才可行。
有源电子标签需要读卡器那一端搞一个很大的天线,你能接受就行。
无线通信没有可靠的,所以才需要网络层协议来保证最大可靠传输。
DSH7也是一个组网协议,只是限定在了433MHz上而已。

我是做底层的,同事其他人在做组网,沾了一点皮毛,个人浅见,欢迎拍砖。

楼主:
官网 http://www.dash7-alliance.org/  资料就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其实是个好东西,很适合wsn和低速网络,但因为各自厂家的利益问题,导致相互之间不兼容。
电磁波传输 ...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也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
1.ZIGBEE是个好东西我不质疑,不兼容问题也不大,从我的角度来看,大部分的系统是封闭的,开发人员清楚,保证网络稳定运行就可以了,关键是在室内使用ZIGBEE你就知道痛苦了,中继,还是中继,中继要放在哪里呢,头痛。要是每个应用都像路灯这么宽敞明亮就好了。
2.电磁波传输是不固定这个一点都不假,理想中的状态是当原有的路径出现问题的时候自动寻找一条新的路径杀出去,自己愈合伤口,可实际的情况是跳来跳去,搜索来搜索去,不知道是不是我技术不行,我发现多跳(>2)和多节点(>100)的很难稳定,
   所以我提出要用1000米的通讯距离技术去实现100米的稳定通讯,当然肯定要牺牲功耗,同时节点也是固定的。节点移动不在这个讨论范围
3.有源电子标签不一定要用很大的天线,要看实现方式
4.确实是,无线通信没有可靠的,是需要协议来提高稳定性。
5.DASH7是个年轻的433M协议,射频18000-7的标准,目前也只是感觉还行,没能力做个全面的评估,行还是不行?

网友:
有一个名词叫做网络优化,如果前期无法通过分析和仿真确定中继的位置,可以靠后面的不断测试和优化去解决,当然会很费时间。
根据同事的使用经验,5跳以内,128节点,节点不动,无线环境不是很恶劣的情况下,路由比较稳定,不应该出现频繁寻路的情况。很久没有跟踪路由寻路方面的文章了,估计现在最起码可以在网络容量方面有很大进步,不知道多跳路由有什么新进展。如果你的网络拓扑不稳定,可以看看是不是节点本身的无线收发器,或者路由更新算法里的门限设置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使用范围不是很广的协议,如果要去学习和研究,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想拿来放到实际项目中用,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