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85-2.5的Multisim仿真元器件问题

楼主(2015-04-23):
如题,在Multisim仿真软件里找不到有LM285-2.5仿真元器件,请问哪位大神能提供仿真元件库,谢谢 。还有当仿真软件里没有想要的元件时,除了自己手动绘制之外还有其他途径获得吗?请各位路过的前辈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2.5V的稳压管吧? 应该好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V的稳压管吧? 应该好解决呀、、、

你的意思是用LM385来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LM385来代替吗?

【点这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