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 下载完能否让时钟线,数据钟,为高阻或就为高?

楼主(2015-04-23):
现在有一个产品,由于管脚有限,从而复用了ICSPDAT ,ICSCLK ;在产品中这二个为按键输入,当下载完程序后,这二个线上产信号干扰有效按键。
乍样让PICKIT3 下载完后,ICSPDAT ,ICSCLK  为固定电平或为高阻。因为我下载完没有拔下下载线

网友A:
为什么不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拔掉?

PICKIT3 给板子供电?
还有就是这个IC 不能用PICKIT3调试,只能写一下,烧一次,看结果? 拔麻烦??
关健是给板子供电。

网友B:
接两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两个上拉电阻

使能了内部弱上拉

网友:
pickit3的内部在 PGD PGC 接了4.7K的下拉电阻,你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