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准备电子设计大赛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5-04-23):
今年的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不知道怎么准备,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看做什么题目,控制类有12V、5V、3.3V就行了,开关或线性均可,小车还需要电池;测量类要±12~15V、±5V线性外加另一路5V、3.3V给单片机供电,如果涉及到隔离,还需要多种电源。

网友:
一套LDO,一套DC-DC,输出能力要大一些的,通用性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什么题目,控制类有12V、5V、3.3V就行了,开关或线性均可,小车还需要电池;测量类要±12~15V、±5V线 ...

是我要做这些准备吗、?可是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开始,是看书还是直接找题目做,还是直接搭电路

网友:
电源模块准备宽范围输入的,输出用15就行,最好是正负15V

网友:
电源只要功率够用就行,重点是电子设计,在电源上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看你需要多少的电压范围了,一般电路的就是5V、3.3V和1.8V

网友B:
DCDC电源模块,调好各项参数,做好记录,带有数控和硬件接口,可随时切换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子设计大赛里面有电源的题目,该怎么去准备做这类题不是需要这类电压

网友(2015-07-05):
戴老板,66666666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子设计大赛里面有电源的题目,该怎么去准备做这类题不是需要这类电压 ...

看看这几年的趋势喽,是并网,还是恒流源,还是DCDC电源,大赛搞电源就几天的比赛够折腾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电源模块,调好各项参数,做好记录,带有数控和硬件接口,可随时切换

还是要具备好数电模电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