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嵌入式Flash闪存库 EasyFlash 已经支持裸机及STM32F4系列

楼主(2015-04-23):
EasyFlash是一款开源的轻量级嵌入式Flash存储器库,主要为MCU(Micro Control Unit)提供便捷、通用的上层应用接口,使得开发者更加高效实现基于的Flash存储器常见应用开发。该库目前提供 两大实用功能 :
  • Env 让变量轻松实现掉电保存,支持“写平衡”模式,无需担心变量长度、磨损平衡等问题。
    使用 键值对(key-value) 方式将变量存储到Flash中。在产品上,能够更加简捷的实现 设定参数 运行日志 等信息掉电保存的功能。
  • IAP 在线升级再也不是难事儿。
    该库封装了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功能常用的接口,支持CRC32校验,同时支持Bootloader及Application的升级。

详细介绍见原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261-1-1.html

更新日志:
V1.04.23:
  • 新增 STM32F4系列Demo;
  • 新增 裸机平台Demo;
  • 优化 磨损平衡模式下的坏块替换策略;
  • 删除 动态内存申请及释放移植接口,降低移植难度;
  • 更新 API及其他说明文档;
  • 修复 部分bug;

下载
Github :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开源中国 : http://git.oschina.net/armink/EasyFlash

本坛下载:

网友A:
掉电如何保存???

网友:
马上下载看看实现代码

网友B:
LZ厉害!

上次粗略的看了一下,请问        LZ个问题,如果我想存储一个二进制数组,或者结构体变量的全部信息,如何操作?貌似环境变量的存储均是字符串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如何保存???

存到Flash里,断电不就不会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厉害!

上次粗略的看了一下,请问        LZ个问题,如果我想存储一个二进制数组,或者结构体变量的全部信息, ...

把结构体里的成员在存储时转换为字符串类型再进行保存。开机后读取对应的字符串,再用字符串转整形(atoi)、字符串转浮点型(atof)等方法还原数据类型即可。
在我的设备上都是这样做的,你可以看下demo。

网友:
牛。。。。。。
顶顶。
IAP参考一下。

网友:
哈哈  好东西来的  顶起啦!

网友:
这个可是好东西,MK

网友:
必须顶起来,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mark一下,呵呵,flash 存储。

网友:
看了楼主的代码,我感觉我没学过C语言一样......

网友C:
支持开源,早就在OSC上关注这个项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存到Flash里,断电不就不会丢失了。

呵呵,肯定是存在flash了,在存一半的时候突然掉电有什么机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结构体里的成员在存储时转换为字符串类型再进行保存。开机后读取对应的字符串,再用字符串转整形(atoi) ...

多谢回复!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开源,早就在OSC上关注这个项目了~

多谢关注,欢迎反馈意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肯定是存在flash了,在存一半的时候突然掉电有什么机制??

你说的是掉电保护机制~这个有在接下来的开发计划中的~

网友:
挺高级的样子,以后有用

网友:
闪存库,有用

网友:
有用,收藏了,闪存库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
呵呵, 不错, 这个必须支持, 先学习一下,后续有机会准备试用

网友E:
这个库移植到C2000系列 DSP方便不?

网友F:
你好
看到了demo中,flash_set_env("boot_times", c_new_boot_times);  这一行是先擦擦然后在写入吧。

因为之前了解到stm32 必须要擦除,然后才可以写入。我想确定的是你这个函数会自动先擦除然后再写入数据吗?还是说要自己先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库移植到C2000系列 DSP方便不?

请看下/flash/port/flash_port.c文件中的移植接口,同时可以对比下/demo下的已移植好的其余平台例子。
Github 可以直接看到Markdown格式的中文移植API介绍。要是还有问题,可以再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看到了demo中,flash_set_env("boot_times", c_new_boot_times);  这一行是先擦擦然后在写入吧。

flash_set_env只是修改内存中存放的环境变量。
真正保存环境变量方法是flash_save_env,里面自带先擦写后写入的功能,想一些“写平衡”的功能也在里面。
建议仔细阅读下 中文API说明文档,里面都有介绍的。

网友:
一直在追赶,从未敢放弃。

网友G(2015-05-28):
发现你的一个bug.
size_t flash_get_env_total_size(void) {
    /* must be initialized */

    return FLASH_USER_SETTING_ENV_SIZE;
}
应该 return FLASH_ENV_SECTION_SIZE 才对,因为*env_total_size = FLASH_ENV_SECTION_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你的一个bug.
size_t flash_get_env_total_size(void) {
    /* must be initialized */

可以看下我在flash_env_init里面的注释

EasyFlash自带两种模式的。
常规模式下:FLASH_USER_SETTING_ENV_SIZE = FLASH_ENV_SECTION_SIZE
磨损平衡模式下:FLASH_USER_SETTING_ENV_SIZE FLASH_ENV_SECTION_SIZE,因为需要留出额外的空间实现磨损平衡功能。

网友:
不错有机会看看均衡机制

网友F:
这个如果要支持外部spi 接口的flash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如果要支持外部spi 接口的flash 吗?

支持外部Flash的,只需修改移植文件中的Flash初始化、擦除、写入、读取方法即可。

网友H(2015-09-01):
我是想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boss说他开发手机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
“一个可穿戴设备在调试或者发给用户之后,可能会产生死机、运行故障等这些状况,我们工程师要收集这些死机的信息并进行分析”

网友:
马克一个,顶楼主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想实现这个功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boss说他开发手机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
“一个可穿戴设备在调试或 ...

完全可以实现的,我的产品也是同样的需求,你可以再仔细了解下这个开源项目,试用下里面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