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懂FPGA转RGB,RGB->MIPI的人才吗?

楼主(2015-04-23):
目前公司想使用FPGA模拟RGB,再通过SSD2828将RGB转为MIPI信号。
网上也已经看到过很多此类产品,相信深圳还是有很多此类高人的。
有做过类似方案的同仁吗?高薪寻找此类精英人士,地点在深圳。

楼主:
如果能用FPGA直接实现MIPI则更佳。很多国外产品已经有类似的功能,但国内还没有怎么看到,或者是也已经有了,本人不知道而已。

网友A:
lattice有成熟的方案,xilinx也有类似的方案,google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ttice有成熟的方案,xilinx也有类似的方案,google即可。

嗯,lattice有的fpga可以直接支持mipi dsi的电平标准,也有mipi dsi的ip核。
貌似xilinx现有的fpga不支持mipi dsi的电平标准,目前看到的xilinx的方案是用电阻网络进行匹配,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我们参照做过一段时间,效果不是很理想。

ps:最近goagent效果很差啊,google打开都困难,除了free gate,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有RGB转mipi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能用FPGA直接实现MIPI则更佳。很多国外产品已经有类似的功能,但国内还没有怎么看到,或者是也已经有了 ...

有作過類似的案子,1080p@60p,願意外包嗎?

网友:
2828最简单,速度也快,有什么问题也好处理。

网友:
其实quicklogic的rgb to mipi的东西就是fpga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lattice有的fpga可以直接支持mipi dsi的电平标准,也有mipi dsi的ip核。
貌似xilinx现有的fpga不支持 ...

当然分立的阻容网络效果要差一些,看你带宽需求了,具体还得看设计能力
这有一个驱动iphone 4的
http://hackaday.com/2014/08/19/a ... shieldhdmi-adapter/

网友:
RGB->MIPI DSI 不是有现成的片子吗? TOSHIBA 之类的。

网友:
如果是小屏,直接用STM32F469来驱动,可以直接驱动MIPI接口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lattice有的fpga可以直接支持mipi dsi的电平标准,也有mipi dsi的ip核。
貌似xilinx现有的fpga不支持 ...

再简单些的话,可以使用MC20002等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fpga模拟rgb没什么问题,mipi没接触过,帮顶

网友D:
经常看到很多人或者公司做这玩意!好像就是iphone屏的测试架。
这玩意都是干什么的呢?是做iphone翻新屏的吗?iphone的翻新市场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lattice有的fpga可以直接支持mipi dsi的电平标准,也有mipi dsi的ip核。
貌似xilinx现有的fpga不支持 ...

mipi dsi的ip核需要付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作過類似的案子,1080p@60p,願意外包嗎?

请问你用的是直接用fpga转mipi 还是fpga装rgb,再用rgb转mipi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看到很多人或者公司做这玩意!好像就是iphone屏的测试架。
这玩意都是干什么的呢?是做iphone翻新屏的 ...

应该有人是做这一块的,我在网上也看到不少类似的板子。但我们的应用不是针对这一块的。

网友:
一般都是FPGA输出RGB信号,再用专门的转换芯片转为MIPI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tice有成熟的方案,xilinx也有类似的方案,google即可。

看了下Lattice的方案,好像只能支持到1080FHD,好像无法支持2K的双MIPI。

网友E:
楼主的公司是做信号测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公司是做信号测试的吗?

不是的,目前我们的应用需要驱动MIPI显示屏,所以需要用到FPGA。

网友:
我stm32驱动过ssd2828 用的三星屏,你把硬件配置为8080接口就行了,传输数据可以选rgb888 或rgb565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Lattice的方案,好像只能支持到1080FHD,好像无法支持2K的双MIPI。

看来这个肯定符合你的需求了
http://www.fidus.com/video-interface-fmc/

网友:
最近似乎MIPI、HDMI这块市场蛮火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