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平滑滤波演示程序

楼主(2015-04-23):
我用易语言写的滤波演示程序

网友:
不会易语言,帮顶~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
易语言做的 不错哦

网友A:
下载后居然被杀毒软件给干了。。。。

网友:
也没接触过易语言~~~

网友:
听说过易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居然被杀毒软件给干了。。。。

这就是易语言的缺点

网友:
我看到你的做的滤波程序,最近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请问能否参考参考您的源码,因为最近看这个毫无头绪。。。 谢谢

网友B:
眼睛被闪到了,是不是把显示速度提高一些,平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睛被闪到了,是不是把显示速度提高一些,平滑一下

那个程序  有一个程序 位移步骤我设大了会闪

网友:
  看下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