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关于云台跟随模式的实现原理

楼主(2015-04-23):
      大家好,兄弟我目前在设计一个三轴云台产品。对于云台产品有一定了解的兄弟都知道,三轴云台的俯仰、横滚、航向三轴,一般俯仰轴和横滚轴工作在角度锁定模式,而航向轴可以有航向锁定和航向跟随两种模式。

      以航向轴为例,角度锁定模式,设定一个目标角度,飞机航向的角变化时,云台的航向轴锁定目标航向不改变;角度跟随模式,无论云台的航向轴随着飞机航向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角度锁定和跟随的实现原理,小弟是这样理解的:
      1)两种模式,都使用PID计算,PID的周期目前使用的是500ms。
      2)角度锁定模式,每个周期通过IMU读取当前角度,与需要锁定的目标角度比较,求出角度偏差,偏差作为PID的输入,PID的计算是电机的修正量。
           如果PID输入为0,输出为0,即当前角度等于目标角度,电机不需要转动;如果PID输入不为0,输出不为0,电机转动修正直到角度偏差等于0为止(即当前角度等于目标角度)。
      3)角度跟随模式,每个周期当读当前角度,比较当前角度与周期的角度,求出两次角度偏差,偏差通过PID得出电机的控制量,使电机向当前角度修正。

      目前关于角度锁定模式小弟已经实现,但是航向跟随模式一直没有实现,应该是我个人对于实现方式的理解的问题。请大家,特别是有经验的兄弟姐妹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吗?有经验的兄弟来指导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lz用STM32还是AVR?

网友:
我是云台新手,其实没有太理解您的意思,角度跟随模式不就是把YAW轴无刷电机稳定在开启该模式时候云台yaw轴与飞机的相对角度么?简而言之就是让电机锁死在当前角度,那我的理解就是给驱动指令,让驱动锁死,我的驱动方式是开环的矢量控制,相位不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