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应该怎么用起来呢?

楼主(2015-04-23):
原来的时候买了一台雕刻机,是在深圳本地买的,但是现在我的雕刻机都没法动起来。现在有以下问题向网友请教一下
1,怎么检查并口是否输出信号了,直接用万用表吗?但是并口的信号应该不是一个直流的电平啊
   我试过WIN7 64BIT  WIN7 32BIT    WIN XP 32BIT(虚拟机)   其中WIN7不管是32位还是64位在装MACH3的时候
   都没有出现装并口驱动的界面。但是用虚拟机的WINXP出现了装驱动的选项。
2,虚拟机WINXP 32BIT系统能使用MACH3操作雕刻机吗?我现在的电脑是WIN7 64位。在网上到
   处找教程没有找到买的电脑装XP的办法。如果是要用WINXP的话只能用虚拟机了。
3,我看网上说雕刻机最好专门配一台电脑。这个是必须的吗?如果是的话是挺占地方的,本来我还
   想打算用那个维宏卡的 但是一看自己的电脑居然一个PCI插槽都没有 只有两个PCIE的插口。

下面是我雕刻机的图片

网友A:
Mach3 64位系统用不了,虚拟机也不好使,还是专门配一台带并口和PCI的旧电脑吧。

网友:
我记得本坛有  win7的能用

网友:
最好是配个专用的,性能不需要非常强,体积小点带PCI插槽就行,可以扩展并口
单独用个电脑还可以保证系统的纯净,防止有的软件冲突影响雕刻机精度啥的

网友:
不要用虚拟机, 不要用64bit系統, Windows 7 32bit絕對無問題.

网友:
大姐,这么好玩的东西,不要浪费。赶快用,等老了就不行了……

网友B:
我现在用的usb cnc那个卡,比较方便,但要注意稳定性,确实有些小问题,但不影响使用。好处是,usb口就行了。

网友C:
小白问下,雕刻机是不是机器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问下,雕刻机是不是机器人呢

呵呵 大白回答你,雕刻机不是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 64位系统用不了,虚拟机也不好使,还是专门配一台带并口和PCI的旧电脑吧。 ...

昨天买了一个USB的控制板哦 然后用TB6560的驱动
驱动板是下面这个 不知道 实际效果怎么样 这个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usb cnc那个卡,比较方便,但要注意稳定性,确实有些小问题,但不影响使用。好处是,usb口就行了 ...

昨天买了一个USB的控制板哦 然后用TB6560的驱动
驱动板是下面这个 不知道 实际效果怎么样 你用的是这个吗?
东西还没有到货 到了再试试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买了一个USB的控制板哦 然后用TB6560的驱动
驱动板是下面这个 不知道 实际效果怎么样 这个用过吗?

PIC这种没用过。
我用的是STM32 + FPGA方案的USB运动控制卡,配AMCNC-01效果很好,不过没在64位系统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这种没用过。
我用的是STM32 + FPGA方案的USB运动控制卡,配AMCNC-01效果很好,不过没在64位系统试过 ...

你那种会好很多,我这个好像是山寨别人的家的 才不到120

楼主:
大师,你用的是下面这种吗?我用那个USBCNC驱动板+TB6560发现电机的抖动比较大,会听到很明显的抖动的声音。
你用的那个雕刻机驱动板情况怎么样呢?是用的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这种没用过。
我用的是STM32 + FPGA方案的USB运动控制卡,配AMCNC-01效果很好,不过没在64位系统试过 ...

大师,你用的是下面这种吗?我用那个USBCNC驱动板+TB6560发现电机的抖动比较大,会听到很明显的抖动的声音。
你用的那个雕刻机驱动板情况怎么样呢?是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32 bit win 7.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你用的是下面这种吗?我用那个USBCNC驱动板+TB6560发现电机的抖动比较大,会听到很明显的抖动的声音 ...

嗯,我是这块板,抖动比并口更小,Mach3并口走G02 / G03圆弧指令时电机可以听到明显的分段变速声音,用这块板则是很平滑的连续变速。
这块板也是用Mach3的,加载个DLL插件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64位系统能不能用。

网友B:
楼主那块板子也是可以的,而且更简单,便宜。匹配pvc机器,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块板子也是可以的,而且更简单,便宜。匹配pvc机器,超值。

你也在用吗?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振动哦 我用着感觉有好大的振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在用吗?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振动哦 我用着感觉有好大的振动呢!

我在用usbcnc。机器也有震动,虽然我的是铸铁的机器。一般来说机器的性能和金钱成正比。看到公司60多万买的雕刻机,再看看我花了6k的机器,我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