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中的三个大电容最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5-04-24):
MOS管上并的大电容是什么作用啊? 求教!!!

楼主:
就是2200uF的三个大电容

网友A: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提高电源的瞬间响应能力(瞬间大电流),稳定电压

网友:
电源端的大电容

网友:
估计是稳定输出电压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提高电源的瞬间响应能力(瞬间大电流),稳定电压 ...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