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UCOS OS_ENTER_CRITICAL

楼主(2015-04-24):
官网上下载的UCOS移植例程中关于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如下

#define  OS_CRITICAL_METHOD   3u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define  OS_ENTER_CRITICAL()  {cpu_sr = OS_CPU_SR_Save();}
#define  OS_EXIT_CRITICAL()   {OS_CPU_SR_Restore(cpu_sr);}
#endif

在os_cpu_a.asm中实现这两个函数

OS_CPU_SR_Save
    MRS     R0, PRIMASK                                         ; Set prio int mask to mask all (except faults)
    CPSID   I
    BX      LR

OS_CPU_SR_Restore
    MSR     PRIMASK, R0
    BX      LR

那么在调用OS_ENTER_CRITICAL()和 OS_EXIT_CRITICAL() 之间,进行了某些操作,R0的值被改变了怎么办呢?
比如执行了某些运算,R0最后变成0xfffffffff了?
或者说R0肯定不会被更改?

对汇编了解的不多,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cpu_sr = OS_CPU_SR_Save();
OS_CPU_SR_Save返回R0给了cpu_sr;
Restore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_sr = OS_CPU_SR_Save();
OS_CPU_SR_Save返回R0给了cpu_sr;
Restore反之.

也就是在
OS_CPU_SR_Restore
    MSR     PRIMASK, R0
    BX      LR
的时候,cpu_sr作为参数,赋给了R0,在赋给PRIMASK?

网友B:
1 #define  CPU_INT_DIS()         do { cpu_sr = CPU_SR_Save(); } while (0)
2 #define  CPU_INT_EN()          do { CPU_SR_Restore(cpu_sr); } while (0)

这里面涉及到一点就是在C语言中调用汇编函数时参数和返回值放在什么地方,这里是放在寄存器R0,然后你想下就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涉及到一点就是在C语言中调用汇编函数时参数和返回值放在什么地方,这里是放在寄存器R0,然后你想下 ...

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
百度下
ARM过程调用标准

你应该会明白其中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