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车机改造来请教!

楼主(2015-04-24):
拆开发现功放IC是ST的TDA7851L
PDF看这里
http://www.st.com/web/en/resourc ... heet/DM00042803.pdf

原来是接4欧喇叭,可是手头只有8欧的。
但是发现原来是4声道,现在请教这个IC是否可以把4声道合并为2声道?
如果可行该如何接法?是否就是将FL-和RL+短接,喇叭接FL+和RL- ?
其他需要改动哪里?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接8欧喇叭也没事的,又不是胆机

网友:
是否就是将FL-和RL+短接,喇叭接FL+和RL- ?

==================================

看看原理图,这样搞必定烧机

网友:
车机一般都是四声道的。不可以并联。
TDA7851是非常不错的功放IC,功率仅次于TDA7850,DMOS输出的。
LZ可以接四个喇叭来用,或者空置两个声道。

网友:
车机接4-16欧的喇叭都没有问题,只是阻抗越大的喇叭,输出功率就越小

楼主:
多谢各位回答,这下死心了,就空置2声道吧!

网友:
过年在老家清理时,找出来一对4欧的先锋。

网友:
车机解码出来的声音都是两声道的,一般都是经过了一个ASP芯片变成了四声道。比如TDA7313,PT2313等等,有的高档一点的是通过DSP去分出四声道的,一般上这个IC还有电子音量调节、输入通道切换等等功能。所以到达功放的信号都已经不是解码出来的音频信号,都经过了数字处理的。
想改造的彻底一点就直接不用那个处理的IC,直接从解码的音频输出那里把音频接到功放。但是那样做的话信号通道切换就没有了,只能选择一路音频或者用继电器去手动切换。

网友(2015-06-01):
TDA7388 也不错,在用

网友:
8欧直接上也妥妥的,驱起来没问题的,声道嘛,只接一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