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3G/4G路由器模块

楼主(2015-04-24):
有个视频监控项目
大概是网络摄像头 + 路由器模块 + 3G/4G模块
路由器模块能兼容3G模块是电信MC2716/联通EM770W,4G模块ME3760
我这里在这种路由模块上做二次开发
求推荐

网友:
随便找个带USB的路由器就可以,把Flash和内存改到最大,方便开发调试。

网友A:
建议模块有硬件复位功能。否则模块不正常工作时只能系统整体掉电,上电

楼主:
在我的系统里还需要控制外设功能
路由模块都是跑linux系统吗,有没提供软件接口的

网友(2016-01-21):
引用 网友A:
建议模块有硬件复位功能。否则模块不正常工作时只能系统整体掉电,上电

像你这种可以利用一个定时器解决就行了,不过就缺少触发条件

网友:
同求一个价格适中,大品牌稳定的路由器,价格三位数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