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反相电动势过零部分原理分析?

楼主(2015-04-24):
我买的开发板上的反相电动势
这个电路和书上见到的采用中性点模拟中断的方式不同。
不明白是怎么实现判断过零的。
程序是用的STM32 的FOC库

网友:
STM32 的FOC库

网友A:
这不是电路没学好,是英语没学好

网友B:
LZ,FOC根本就不判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FOC根本就不判过零...

啊,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路没学好,是英语没学好

原来真的只检测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路没学好,是英语没学好

古三真

网友:
这开发板就没有说明资料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是程序判断AD采样值的。

网友:
看你发的图应该是可以用反电势和母线的一半比较,这样可以判断过零点。Microchip有一个应用手册就讲的是这种方法AN1305,你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
电路上只是采集了电流,可以在程序中作过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