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集结果求助!

楼主(2015-04-24):
最近在研究AD7606,但是采样结果怎么弄都与预期的不一样,大家玩过这个片子的可以帮忙看下;
以下是8路采样的结果,其中第二路的结果应该在0左右就对了;

求教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或是提供些好的建议的,谢谢了

楼主:
第二路是将模拟输入接地采样值是0左右;其他路都是模拟输入端悬空悬空状态,这结果小弟实在搞不懂了,都好几天了。先谢过了!

楼主:
以下是程序部分,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include "ad7606.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CONVST_1()        GPIOB->BSRR = GPIO_Pin_7
#define CONVST_0()        GPIOB->BRR = GPIO_Pin_7

#define RESET_1()        GPIOB->BSRR = GPIO_Pin_6
#define RESET_0()        GPIOB->BRR = GPIO_Pin_6

#define AD7606_RESULT()        *(__IO uint16_t *)0x6C400000

AD7606_VAR_T g_tAD7606;

static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void);
static void AD7606_FSMCConfig(void);

void AD7606_Init(void)
{
        AD7606_CtrlLinesConfig();
        AD7606_FSMCConfig();

        AD7606_Reset();
        CONVST_1();
}

static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E4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PB7/AD7606_CONVST      ---> AD7606_CONVST
//PB6/AD7606_RESET        ---> AD7606_RESET
//PB9/AD7606_BUSY                        ---> AD7606_BUSY
//PB8/AD7606_FRSTDATA   ---->AD7606_FRSTDAT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AD7606_FSMC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init;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timing;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 FSMC_Bank1_NORSRAM4 configuration */
        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3;
        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5;
        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init.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init.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init.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init.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init.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init.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init.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init.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init.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init.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init.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init.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init.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init.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init.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
        init.FSMC_WriteTimingStruct = &timing;

        FSMC_NORSRAMInit(&init);

        /* - BANK 1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void AD7606_Reset(void)
{

        RESET_0();

        RESET_1();
        RESET_1();
        RESET_1();
        RESET_1();

        RESET_0();
}

void AD7606_StartConvst(void)
{

        CONVST_0();
        CONVST_0();
        CONVST_0();

        CONVST_1();

}
这是MAIN 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FSMC_SRAM_Init();
        LED_Init();
        uart_init(9600);
        AD7606_Init();
        TIM3_Int_Init(4999,7199);

  while (1)
  {
        //delay_ms(500);
        AD7606_StartConvst();
                        delay_us(25);
        AD7606_ReadNowAdc();

        delay_ms(500);

        //        printf("%d,",g_tAD7606.sNowAdc[0]);
  //                                                g_tAD7606.sNowAdc[0], g_tAD7606.sNowAdc[1],
                printf("CH1 = %6d, CH2 = %6d, CH3 = %6d, CH4 = %6d, ",
                                                  g_tAD7606.sNowAdc[0], g_tAD7606.sNowAdc[1], g_tAD7606.sNowAdc[2], g_tAD7606.sNowAdc[3]);
                printf("CH5 = %6d, CH6 = %6d, CH7 = %6d, CH8 = %6d\r",
                                                   g_tAD7606.sNowAdc[4], g_tAD7606.sNowAdc[5], g_tAD7606.sNowAdc[6], g_tAD7606.sNowAdc[7]);
                        delay_us(25);
//         AD7606_Reset();

  }
}

网友:
并行方式还是串行方式?

网友A:
看代码是并行方式,是否某些Dx脚没有焊接ok?

网友B:
用过AD7606,采样精度还是很高的,但是不是用的FSMC,故无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是并行方式,是否某些Dx脚没有焊接ok?

硬件上面检查好多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AD7606,采样精度还是很高的,但是不是用的FSMC,故无发言权。

很揪心,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源有无干扰?

楼主:
用的隔离电源,应该不会有干扰的,现在怀疑是代码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人可以给个方向么?在线等呀

楼主:
我擦,过了一个礼拜,还是没人告知一下么?

网友:
吃不消啊,你要是说某个点有问题,大伙还有点兴趣,你直接跨越好几个,直接来个立方体

网友C:
有关AD7606的问题,请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606*&facet=cont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关AD7606的问题,请参考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7606*&facet=content

谢谢,我看一下~现在所能确定的是硬件没有错误,时序没有错误,大概确定的问题是我读出来的数,没有存到BUF里面。具体问题还在找

楼主:
好了,问题解决了,在MAIN里面,开始转换后需要加一个100US的延迟,这样才能将全部的采样结果保存在BUF里面。看时序的时候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