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F系列单片机,AD波动太大怎么办

楼主(2015-04-24):
要测4~20mA信号,通过200Ω电阻
刚开始想用ADI的16位芯片,AD7705调了3天没成功
想直接用单片机的自带AD也有12位呢,用内部4.096V基准源,精度也能到1mV,就是能测到0.01mA的信号变化。
然后自己搭了个电路如下(我想问问运放输出到MUC的串联的电阻R5阻值怎么选,主要作用是什么)
给一个6mA信号,实测时差很多,一般是在6mA左右,但是不稳定,最小测出4mA,最大到10mA。
会不会是因为我搭的电路,运放输出到单片机的线有20cm长的原因。

网友A:
不是18F单片机的缘故,是你的减法器电路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18F单片机的缘故,是你的减法器电路存在问题

知道问题就好啊,请指点一下,我改改

网友:
这个应用可以考虑IV转换,要求是358的电压农高点,进单片机之前对电压限幅

楼主:
谢谢,不过现在LM358的输入差分电压才1.2V左右,5V供电应该够了,我后天弄个示波器看看,是不是AD的输入波形不稳定,还是我软件问题。

楼主:
经过示波器看是因为输入端纹波的原因,在R0两端并联105电容后,R0两端电压,很稳了,但是输出还是纹波很大。
然后在R1和R2对地各接了104,才解决问题。看来对地的共模电压稳定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