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需要操作的仪器,用什么系统比较合适?

楼主(2015-04-24):
想开发一台需要人工操作的仪器仪表,触摸屏幕7寸左右,手写输入。
犯愁用什么系统开发好,wince6好久没人玩了,手写输入法也都不好找,但是开发上手容易。安卓启动太慢,而且看着不像台实验室用的仪器。linux+QT觉得界面一般般。

给推荐推荐用什么比较合适,感谢!

网友:
可以直接使用WIN系统,比如我这里有示波器就用XP系统的,一台卖十多W

楼主:
XP成本高啊,比嵌入式高出1千多呢

网友:
串口屏串口屏串口屏

网友:
树莓派+ubuntu

网友:
EMWIN or linux+qt

楼主:
刚查了下树莓派2还支持win10系统呢,不知道多久能出来

网友:
用WIN是想直接用上位机,这样的话还要那种用点触笔的才好,否则按钮没有手指头大,容易误触。

网友A:
我看几十万仪器也就是win系统,启动完成全屏仪器的界面,看不出是哪种系统,这样你用linux+QT有何不妥?

网友:
买灵动主板

网友B:
win 平板啊  现在很多人做android 的工控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 平板啊  现在很多人做android 的工控界面

平板接口怎么做的,我需要USB和串口,还有网口。
类似做一台台式化学检测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板接口怎么做的,我需要USB和串口,还有网口。
类似做一台台式化学检测仪器。 ...

你把显示 和处理分开就行了    核心部分  任何方案都行    然后通过网口把相关的api 接口弄出来就行了     看你的需求了  然后你在平板上开发 一个类似上位机的软件而已

网友:
用win7嵌入式版本

网友:
凌动的嵌入式主板,USB、串口、网口都有,xp/win7/win8都能支持

网友:
现在win8 平板   五六百的一大堆

网友C:
楼主淘宝下酷比魔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淘宝下酷比魔方

平板的网络和我的控制板用什么连接呢?  wifi还是蓝牙,还是有线能引出来??

网友:
几百快win8搞个触摸平板,然后开发一个上位机。

楼主:
和我的控制板如何连接,有啥好的方案

网友:
USB连接吧,平板都是只有WIFI、蓝牙的,USB最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板的网络和我的控制板用什么连接呢?  wifi还是蓝牙,还是有线能引出来??   ...

USB转串口

网友:
我用过wince,
现在准备用Android,
未来可能也会用win10 for iot

楼主:
平板的win8.1和PC的win8.1完全一样吗?  平板是不是必须intel的CPU才行,这块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几十万仪器也就是win系统,启动完成全屏仪器的界面,看不出是哪种系统,这样你用linux+QT有何不妥? ...

就是,我们这边一台安捷伦的矢网,就是上的win,里面完全就是集成了一台电脑,和我们用的台式没有任何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淘宝下酷比魔方

jd买了一台,499,各方面还凑合,就是win8.1装不了.net 3.5

网友D:
千万不要用USB。不稳定。最好用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用USB。不稳定。最好用网卡。

平板win8如何接入?  隐藏wifi名称吗?还是?

网友:
windows吧,我们这边的仪器,要么是XP,要么是Win7,有的仪器上面还装了matlab,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板的win8.1和PC的win8.1完全一样吗?  平板是不是必须intel的CPU才行,这块有区别吗?
谢谢! ...

我上次用的平板   电脑上的exe完全能跑起来   都是x86架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用的平板   电脑上的exe完全能跑起来   都是x86架构的

平板的USB稳定不,做产品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板的USB稳定不,做产品可以吧

具体稳定性要看买的什么牌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