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7.2用cmsis_dap调试下载程序和单步慢的要死

楼主(2015-04-24):
版主&大侠们,你们好,MAPS-K64DOCK板子,iar7.2用CMSIS-DAP调试下载程序和单步慢的要死。谁能说说怎么设置吗?我都是默认设置的,不知道怎么搞。下面是我的截图,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客观上确实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客观上确实不快

点一次单步,差不多要3-5秒钟才反应过来,哪像jlink v9速度呼呼地!下载调试那时间就更长了,看来都说慢的话,只能买个jlink v9了。朋友的jlink v9速度好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一次单步,差不多要3-5秒钟才反应过来,哪像jlink v9速度呼呼地!下载调试那时间就更长了,看来都说慢 ...

V8也行   V9没用过
这个东西确实很慢

网友B:
板载OpenSDAv2那个CMSIS-DAP仿真器的有点慢,而且IAR里没找到调试速率的设置。
还是换成JLink固件吧,反正不影响调试。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载OpenSDAv2那个CMSIS-DAP仿真器的有点慢,而且IAR里没找到调试速率的设置。
还是换成JLink固件吧,反正 ...

谢谢版主,我已经刷成jlink了,速度也能接受。结贴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