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用过xilinx的 7系列,ram深度2000,宽度288,性能?

楼主(2015-04-24):
大家谁用过xilinx的 7系列,如果ram深度2000,字宽度288bit,性能怎么样啊,是用180mhz的时钟能否读写?
如果 不行的话,讲288位拆开成36bit宽一个 分别操作是否速度能快点?

网友:
流水线的话,600MHz也能正常读写。7系列HPL工艺,性能中上,功耗较低。

楼主:
噢,谢谢,我看手册上写  ram的可操作频率  和   深度 、字宽度有关系,比较担心,所以想请教下,
那应该是 这样操作没问题吧 ?

网友:
一般的片子跑个150、160M都没什么问题,7系列跑180应该可以的,最好先验证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不过你这位宽也太变态了,得多片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不过你这位宽也太变态了,得多片级联

多片并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不过你这位宽也太变态了,得多片级联

应当能做,X家一个BRAM18位宽1K深度当做9位2K深度,288/9=32个BRAM,容量能满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片并联吧??

是的,是并联,你要的是大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