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POS2控制MAXON电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我使用EPOS2控制MAXON电机,我是用CAN 总线控制的。在调试轮廓位置的时候加速度最大只能加到100000,要是超过这个加速度后电机的运行速度反而会下降到很慢很慢。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我在想是不是软件配置的时候忽略了这项,但是却找不到可以在哪里设置。

网友: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最近在研究这个驱动器,有些应用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6-12-20):
您好 可以请教您有关EPOS的使用吗  我最近开刚开始研究这个驱动,比较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