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万兆以太网的xaui吗,用xaui的恢复时钟驱动可以不?

楼主(2015-04-24):
用过万兆以太网的xaui吗,用xaui的恢复时钟驱动整个逻辑是否可以?
我现在 是用 xaui的恢复时钟 做同源时钟 来驱动 fpga上的 大部分逻辑和输入输出管脚,但现在 的问题是:
出现了 从内部逻辑到 fpga管脚 报时序错误 ?是否因为 xaui的恢复时钟负载太重 ,  xaui的恢复时钟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吗 ?
如果 过另一个pin输入一个时钟,并用另外一个 pll产生一个同频率的时钟,通驱动我的逻辑模块,就不会报错,但这样就要切换时钟域了,比较麻烦
如果不跨时钟区域的,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是否可以增强 xuai的恢复时钟的驱动能力?

以前用altera的fpga,刚开始用xilinx的器件,不是很熟悉,看到有BUFG  BUFR等,能否通过xilinx 某个特殊的性能 来满足这个要求,而不必去跨时钟域??

网友:
上bufg试试

网友:
万兆,,
第一次听说这么快的以太网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到啊

网友A:
万兆以太网的xaui是有4对差分信号,每对3.125G,你的FPGA能用这么快的外部时钟输入FPGA当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兆以太网的xaui是有4对差分信号,每对3.125G,你的FPGA能用这么快的外部时钟输入FPGA当时钟信号? ...

你用的 是哪家的FPGA ,我用的xilinx家的,出来的是 156.25Mhz啊 ?!

网友:
万兆以太网=10G/SFP?   BCM56640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