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上LIUNX的程序可以不加修改 直接放在ARM开发板上运行吗?

楼主(2015-04-24):
PC上LIUNX的程序可以不加修改 直接放在ARM开发板上运行吗?

比如说LINUX版本的QQ能够直接在ARM LINUX系统的开发板上运行吗?

LINUX版本GOOGLE EARTH能在开发板上流畅运行吗?

网友A:
两个平台架构不一样,需要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平台架构不一样,需要重新编译

软件不能跨平台使用,但是有源文件能够编译以后使用?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不能跨平台使用,但是有源文件能够编译以后使用?是这个意思吧?

也不一定。
你在windows下用visual studio开发的软件,是没法重新编译让他在linux下运行的,因为没有匹配的库。
如果是在windows下用qt开发的,可以不修改源码,重新编译为在linux下运行的软件。

网友:
如果只是想跟PC兼容的話, java 跟 mono 應該也可以.

网友:
不可以,Linux下同一个平台就算不同的发行版本都可能要重新编译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