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如何使用.a文件

楼主(2015-04-25):
invensense的MPL库给的是.a文件 百度了一下这个是在linux下的库文件,请问如何能在keil下使用这个文件呢?

网友A:
没办法,用的不同的编译器,还是老老实实在linux下开发吧。

网友B:
.a文件是不需要参与编译的,直接在link下添加就OK了。
方法:在MDK设置界面下,找到Linker下Misc controls,添加.a文件路径和回车。

网友C:
LS是对的,只是一个格式不一样的二进制库文件,不是给编译器用的,而是给链接器用的,需要有对应的头文件索引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用的不同的编译器,还是老老实实在linux下开发吧。

但是完全不明白linux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文件是不需要参与编译的,直接在link下添加就OK了。
方法:在MDK设置界面下,找到Linker下Misc controls ...

谢谢 谢谢!!link过去了!
库里的readme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ARM MPL Libaries -

1. All libaries compiled using GCC NONE-ARM-EABI 4.7.2 compiler
2. M3 Compilers Options -

-O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Wa,-adhlns="$@.lst" -c -fmessage-length=0 -mcpu=cortex-m3 -mthumb -g3 -gdwarf-2

3. M4 Compiler Options -

-O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Wa,-adhlns="$@.lst" -c -fmessage-length=0 -mcpu=cortex-m4 -mthumb -mfloat-abi=hard -mfpu=vfpv4 -g3 -gdwarf-2

我是在M3内核上运行的 是不是也应该把M3的那一段复制到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是对的,只是一个格式不一样的二进制库文件,不是给编译器用的,而是给链接器用的,需要有对应的头文件索引内 ...

谢谢!对编译环境不是很了解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求指教,QQ9739652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求指教,QQ973965272

换成iar就好使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也在用IAR,但是在debug时出现了illegal record length的错误,不知道你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
楼主用的IAR是那个版本的?另外这段消息怎么处理了?
2. M3 Compilers Options -

-O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Wall -Wa,-adhlns="$@.lst" -c -fmessage-length=0 -mcpu=cortex-m3 -mthumb -g3 -gdwarf-2

网友D(2015-05-26):
楼主,我用7.10的IAR编译可以通过,但是无法debug,不知道楼主用的IAR是哪个版本的?可不可以发我一份,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用7.10的IAR编译可以通过,但是无法debug,不知道楼主用的IAR是哪个版本的?可不可以发我一份,谢 ...

我用的7.4 但是没有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