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FRDM-KE06Z的原理图,PCB打开是空白的

楼主(2015-04-25):
最近想使用飞思卡尔的芯片,找了资料发现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的FRDM-KE06Z的原理图,PCB。我用altium Designe打开是空白,请莫友想想办法能不能转到altium Designer的格式。
资料在附件:

网友A:
一般而言,需要用OrCAD转换成16.2版本,然后用AD14导入,存成AD可读版本

楼主:
你好你可以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需要用OrCAD转换成16.2版本,然后用AD14导入,存成AD可读版本

我这边没装 OrCAD 你能帮我转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可以转换吗?

orcad  allgero的

网友B:
PCB和SCH已转成AD8.3格式。

免责声明:---〉不保证完全正确,因为没有一比一核对。请一定核对后使用。

网友:
官网上的不是altium Designer的,要用OrCAD打开的。
我记得论坛里有人问过,可以转换的。

网友:
可以结贴了。

网友:
不错,是可以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和SCH已转成AD8.3格式。

OK 谢谢这位莫友。已经设为最佳答案

楼主:
主要是为了获得KE06—80PIN的封装:

上传备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需要用OrCAD转换成16.2版本,然后用AD14导入,存成AD可读版本

不是吧,这样都可以,简直是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这样都可以,简直是神了啊!

在ORCAD还没有被CADENCE收购之前的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都能被ALTIUM直接导入

CADENCE收购ORCAD之后:

高版本的ORCAD格式的原理图文件可以用CADENCE  另存为16.2以下版本,再直接在ALTIUM中导入。

CADENCE格式的PCB文件要导入到ALTIUM中你需要预先安装CADENCE才能导入。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嗯  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