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带电体疑难求助

楼主(2015-04-25):
各位大哥好,小弟最近忙于做一个热电偶测温的板子,现在问题是这样的,我这个OPA07 12V供电时,当调节火线的电压高于100V,热电偶测出来的温度就会一下子跳动,但是把这个器件用5V来供,就不会,大致确定了是影响了CD4052B,但是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知道大哥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
cd4052还有其它通道切换?要隔离。

网友:
OP07 4052 全图,4052中模拟和数字电压不同时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