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雾化电路谐振不起来,附电路图求分析

楼主(2015-04-25):
我接手的超声雾化电路跟1MHz的超声换能器谐振不起来,不知道是换能片的原因还是这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的设计原因,求精通这种电路的兄弟指点下原理。我看别的雾化电路里T8的E极和L2之间还有个小电感,我们的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这集电极哪有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集电极哪有直流通路?

问得有道理,跟网上其他参考电路是少,但打电话问过前任说就是这样,原理也不说,而且据说确实震荡起来过。

网友:
电路图肯定是错的

网友:
L1  接在基极上

网友:
首先供电电压太低,至少30V以上。

楼主:
回楼上各位,我对比了下现有的pcb板子实际电路,上面的原理图没有错误,而且这块板子据说曾经是震荡起来的,现在可能是因为换了新的换能器的缘故,老的换能器找不到了:(

楼主:
据说原来起振成功测量下来是一个80V左右峰峰值的1MHz正弦波。

网友:
饭都不给t8吃,还想让他干活,不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t8被骗了,到你这里正赶上罢工。

网友:
集电极没有供电啊

网友:
看一下C18是不是有问题,T8的放大倍数是不是足够。

网友:
这电路太难理解了,是乱搭出来的还是有理论根据的?

网友:
楼主再确定下电路图啊,特别是三极管3个电极

网友:
BU406的C极接DC24V试试看。

楼主:
看来大家都认为有问题,我决定再对着pcb将原理图核对一遍。

网友B:
我认为原理图是可以起振的,只是和参数的关系很大,尤其是振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原理图是可以起振的,只是和参数的关系很大,尤其是振幅。

这里只有你认为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难到真理真的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我再次核实了遍原理图,并且和pcb实际器件对比了下,真没发现什么问题。另外,从垃圾堆里找出了一个老的压电陶瓷换能器,竟然震荡起来了!

楼主:
现在问题是新的换能器都震荡不起来,规格上相比老的1MHz换能器,据厂家讲就频率低了点,是980多KHz。但是换能器的RLC这些参数也可能不一样。
这个电路要谐振起来的条件是什么呢,要调整哪几个器件?我用pspice仿真这个电路,也是震荡不起来,谁知道压电陶瓷换能器在pspice里面的仿真模型啊?

网友:
你试着加大一下C19的值,或者在T1上并个小电容,我记得T1这类元件不在谐震点时表现为容性或感性,具体忘记了,你可以查一下,如果呈感性很可能不起震。

网友(2020-01-28):
翻到这个老帖给挖出来

这个能振真能闹鬼,整个电路都依靠R50提供5v电流,接220差不多

网友:
R50=5.1K,5V供电,总功率不大于5mW,这点功耗也能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