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50赫兹的方波

楼主(2015-04-25):
求个位大神了  有的发我邮箱下谢谢了 chen_1250@qq.com

网友A:
等下莫大会给你发

网友:
改成‘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吧

网友:
中断就做了吧

网友:
这么简单   随便找个  单片机助手软件  生成现成代码  贴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个定时器定时输出脉冲就行了

网友:
有错别字,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下莫大会给你发

我觉得也是,坐等明天一大票人被标题引进来。。。。

网友:
楼主坐等,如果是妹子的话,一定会有人给你发的

网友:
LZ走好不送

网友:
谁会那么好,帮你写好程序还会发到你邮箱去啊,只能自己慢慢找资料自己写了

网友:
好大的架子

网友:
等莫大发给你吧。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又一次见识了伸手党,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此帖必火!

网友:
坐等,观望……

网友:
每次看到这样的鄙人均是怒目以视

网友:
楼主请阅读版规,另外我刚刚登录这个验证码送给楼主:

网友:
搭车求好看的片  哈哈

网友B(2016-04-19):
程式碼自己研究看看,去買本書K吧~~~~~~~~~~
#include <at89x51.h>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65536-20000)&0xFF;
    TH0=((65536-20000)&0xFF00)>>8;
    P1_0=!P1_0;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TL0=(65536-20000)&0xFF;
   TH0=((65536-20000)&0xFF00)>>8;
   TR0=1;
}

void main(void)
{
    EA=0;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TF0=0;
    TR0=0;
    timer0_init();
    ET0=1;
    EA=1;

    while (1);
}

楼主(2017-05-11):
引用 网友B:
程式碼自己研究看看,去買本書K吧~~~~~~~~~~
#include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谢谢啊

网友:
2年前的帖子,楼主现在来说谢谢? 我怎么想笑了?

网友:
今天感覺穿越了

网友:
用大电阻和三极管就可以了 从市电取 然后旁边焊个51糊弄老师,嗯

网友:
太牛了,2年前发的帖子,1年后有人给出答案,第2年lz出来答谢。

网友:
这是个神帖。

网友:
这情节可以编个电视剧了。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别看回复不多,时间跨度够大,挺有趣。

网友:
这还要中断阿,for delay_ms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