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是用xilinx的IOB 实现inout data双向数据的输入输出?

楼主(2015-04-26):
刚用xilinx请教下,如何是用xilinx的IOB 实现inout  data双向数据的输入输出?

altera里面要实现双向,一般 这样
inout   data;

reg data_in;
reg data_out;
reg data_out_e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ata_in <= 1'b0;
                else if(~data_out_en)
                        data <=  data_in;

assign  data = data_out_en ? data_out  : 1'bz;

因为xilinx里面有IOB,是不是可以不用这样了?
直接用xilinx的IOB是否就可以直接实现了 ?
在vivado如何实现呢 ?

网友:
有IOB也是一样的用法,也得HDL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