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X RTOS自带例程在板子上跑不通

楼主(2015-04-26):
大家好,

        如题!

        之前一直在K60开发板上玩MQX RTOS,工作正常。最近在公司做的板子上运行MQX时跑不了,裸跑可以正常运行。

        我做了以下实验:

        1、MQX RTOS 自带的Hello例程在开发板上正常运行,但是到了公司的板子上打印不出任何信息;

        2、点灯,开发板上使用MQX 可以正常点亮LED,同样的程序到了公司的板子上点不亮;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麻烦诸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呼叫版主...

网友A:
楼主的硬件和开发板一样吗? 感觉像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有RTC么,没它过不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RTC么,没它过不去哦

谢谢,是你所说的这样的!

楼主:
开发板硬件和公司做的板子对比后发现公司板子的K60 V_BAT引脚没有接 3.3V ,之后将公司板子的V_BAT引脚拉高,这样就可以正常工作。

最终解决办法,如下:

        1、如果系统中给RTC供电的话,即就是(V_BAT引脚接有电压),如果相同平台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2、如果系统中不给RTC供电的话,即就是(V_BAT引脚无电压)将   <install_dir>\Freescale_MQX_4_1\config\twrk60d100m\user_config.h  文件中的 宏 “BSPCFG_ENABLE_RTCDEV” 置零,这样就不会初始化RTC 模块,MQX不会出现异常。

        以上修改是针对MQX_4_1_1,其他版本没有用过。

附件是在community找的参考资料,PE_LDD_VERSION宏未定义,只修改了一下BSPCFG_ENABLE_RTCDEV,编译BSP、PSP之后调试了一下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哪里还没有考虑到位,麻烦诸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硬件和开发板一样吗? 感觉像是硬件问题

不全是...

网友:
应该是MQX没移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硬件和公司做的板子对比后发现公司板子的K60 V_BAT引脚没有接 3.3V ,之后将公司板子的V_BAT引脚拉高 ...

非常感谢你关于MQX的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