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四层板50Ω阻抗怎么处理?板厚1.6

楼主(2015-04-26):
想在嘉立创打样一些频率比较高的板子,板子都比较小,阻抗不要差太远应该就没问题。不知道阻抗匹配会不会差距很大。。。

网友:
嘉立创做不了阻抗控制

网友:
如果对阻抗变化有限制的 ,一般需要与厂家沟通参数 ,然后自己设计板子时要有调整措施 ,最后打样几次 ,就心里有数了 。

网友:
我的经验,嘉立创的阻抗50欧的顶层线宽是0.34mm   第二层要铺地, 我做阻抗匹配的板子一般都是4层,顶层到第二层间距是0.2mm

网友:
介电常数区别不大,跟据线宽决定与地层的介质厚度,提供压合结构图就行了

网友:
像DDR3,4密尔线宽的话,介质厚度4密尔,若有人用6密线宽,那压合结构就不同了,阻抗板会要家里床的命的

网友:
嘉力创根本就不做阻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