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神做过预失真补偿的仿真实验,能不能指导一下。

楼主(2015-04-26):
要出现一个预先失真的波形。没有头绪。 求指导

网友A:
学生?  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频率失真还是相位失真?自己都迷糊的话,谁都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  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频率失真还是相位失真?自己都迷糊的话,谁都帮不了你。 ...

恩恩,毕业论文需要。是模拟信号的预失真补偿电路,也叫DG、DP补偿电路,就是相位和幅值都有变化。主要用于光纤通信的,我在书上看到了这个原理,想把它用在我的论文上,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