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PWM设置问题

楼主(2015-04-26):
如图。
我想PWM1 和PWM2 在各2/T的时间内导通d。
这样的PWM波形咋设置啊,
问题1:DSP设置PWM的时候,可不可以理解成滞后180度啊。
问题2:如果理解成滞后180度,那么仿真的时候两个信号直接可以取反么?

还有:回帖子说点有用的,我是困惑了才问的。要是书全能看懂,还上网问个啥。
别回复
例如1:楼主看看书去。
例如2:楼主对DSP理解不深,看TI手册去。

网友:
增减计数模式很容易实现楼主的需求了

网友A:
你用的2812还是28335,在28335中的EPWM模块后面后你需要的波形的相关配置,就是让计数器工作于向上向下计数模式即可

楼主:
你画个图,我明白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2812还是28335,在28335中的EPWM模块后面后你需要的波形的相关配置,就是让计数器工作于向上向下计数 ...

没用那么高级的DSP,用的280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那么高级的DSP,用的280系列的。

280系列的和28335差不多,不同就是各个模块的数量不同而已,还有一些寄存器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