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7新建文件夹需要刷新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4-26):
我的win7每次新建个文件夹都要按F5刷新才能显示出来,不知道是何原因,万能的坛帮帮我吧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用官方镜像重装吧~

网友A:
电脑配置不行或系统好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的不是官方的系统吧,建议重新装个系统,上次我遇到删除一样的问题,装的其它被人改过的系统,换成官方 ...

网络上下载的GHO文件,应该是系统问题,我想应该是可以改过来的,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置不行或系统好卡

电脑配置是没问题的,AEGIS7, 判断是系统的问题,3台电脑同一个系统同一个效果

网友C:
换系统吧 莫大分享的那个多合一系统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系统吧 莫大分享的那个多合一系统非常好用

求链接,我要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链接,我要试一试

你真懒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windows

网友D: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pdate]
"UpdateMode"=dword:00000001

注册表更新 这个看看,  我之前是这样, 用这个恢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链接,我要试一试

win764位旗舰版不能正常安装,亲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pdate]

此招灵验,已验证,多谢

网友:
电工还是用纯净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懒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0708&highlight=windows

多谢,下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