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识别一下芯片型号

楼主(2015-04-26):
芯片表面已经被打磨过了,该芯片应该是一个16脚的SOP封装的MCU芯片,具体已知的管脚功能如下图所示:
其中1、2、3、5、6、7、8、16管脚都是AD输入管脚,4脚为GND,13脚为VCC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有知道的朋友烦请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那些引脚是AD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确定那些引脚是AD输入的?

因为这几个脚都是引到一排插针上,而插针正好接的是电池,可以测量电池的电压,应该是AD检测引脚。

网友B:
信息太少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太少看不出来

确实少了一点。

网友:
ADC芯片吧

网友:
应该可以找出来   GND和VCC有特点
如果是MCU的话,三星的8位可以看看。

楼主:
是一个MCU芯片,因为它还可以控制数码管显示等等,没有其他芯片辅助的

网友C:
楼主你应该上个全图  测量电压不一定要用ad 才能做到  比较器也能

网友D:
这个是高性价比量产型的MCU ,12bit ADC , 1k rom , sop16 封装,价格7毛,为了提高抄板难道,我们都用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高性价比量产型的MCU ,12bit ADC , 1k rom , sop16 封装,价格7毛,为了提高抄板难道,我们都用白片 ...

请教一下白片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应该上个全图  测量电压不一定要用ad 才能做到  比较器也能

手里暂时没有全图,板子昨天前天发给一个破解卖家去切片破解了,结果今天告诉我破解不了,还把我两块芯片全废了。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白片是什么意思?

白片就是让厂家在MCU 上不要印字,防止别人轻易知道是什么MCU 、提高解密的费用。

网友(2015-06-02):
信息太小了,全图或者能看出点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白片就是让厂家在MCU 上不要印字,防止别人轻易知道是什么MCU 、提高解密的费用。 ...

人家楼主玩破解的。。。。
你们居然还这么热心

好比小偷不知道怎么偷你们家,你们还热心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楼主玩破解的。。。。
你们居然还这么热心

哈哈,朋友太夸张,我确实不是玩破解的,要是我真的干这一行的,怎么会连“白片”这个术语都不懂呢,你说对吧?
我顶多就是一电子爱好者而已,连电子工作者都算不上。这次只是遇到这个模块,但是很好奇别人到底用了什么芯片。

网友F(2015-09-07):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高性价比量产型的MCU ,12bit ADC , 1k rom , sop16 封装,价格7毛,为了提高抄板难道,我们都用白片 ...

我现在正需要那么一颗IC,看你的价格蛮有优惠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正需要那么一颗IC,看你的价格蛮有优惠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牌

自己用的,没品牌,我也只买MCU ,不销售任何MCU 。可以自己到市场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