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YAW方向的PID控制程序该怎么写,期望值应该是什么?

楼主(2015-04-26):
如题,最近在调四轴,YAW方向的控制一直没加进去,起飞后会旋转。现在准备把YAW方向加进去,但不知怎么写这部分的PID,PITCH和ROLL方向是测量的姿态角减去相应的遥控信号衰减的值作为误差进行调节,但YAW呢,已融合磁力计数据,期望值和实际值应该设为什么?

网友(2015-08-20):
好多开源的源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
用一个角速度PID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14):
貌似YAW脚的零偏也会带来转动!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我最近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