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停止瞬间,继电器触点就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5-04-26):
换一个坏一个  ,已报废3个,手里没有金属膜电容和大功率电阻,也不想用中间继电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
新手不懂,加个大电感不知道能解决嘛?

网友A:
电机启停的时候电流是额定电流的N倍,继电器断开瞬间拉弧烧坏啦。换接触器吧
不过你这样不说电机功率,电流大小,电机类型就来问问题的真是耍流氓啊。

网友:
换个触点容量大的吧...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3楼正解!尤其是不说电机功率 电机类型就问问题就是耍流氓

网友:
3楼正解,楼主问题提的不专业

网友:
没接触过,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大功率的要好一点的接触器了,自身带灭弧等保护功能的......

这边用过一些用在电力设备上的,进口的,价格是普通的N倍......

网友:
继电器加保护电容或二极管了吗?

网友B:
人家不仅没说电机功率,电机类型,电流大小等参数,人这还说了,没有电容,没有电阻,不加中间继电器。这哪是耍流氓啊,分明的找喷,要我说,楼主只有一个办法,装个把手,用手摇。

楼主:
小电机     连5a的保险丝烧不掉   估计就20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不仅没说电机功率,电机类型,电流大小等参数,人这还说了,没有电容,没有电阻,不加中间继电器。这哪 ...

或者整个放到油里面...

网友:
倒顺开关

网友:
看到不加电容,不加中间继电器,不加接触器,有点不好弄;
1.既然不能外加东西,只好自己选好用的装在内部了,选择一个电流大于电流启动电流,电压几千的高压继电器就可以;不过应该比买接触器不合算,LZ要的是方法,不用考虑实用的;
2.固态继电器,参数满足就行;
3.0电流开关,不过可能不好弄;
4.自己DIY一只有灭弧的继电器吧

网友:
电机为感性负载,停启之间有大的浪涌电流,是维持电流的十几倍到几十倍之间,所以在设计电路的时候,要考虑进去。
1.考虑更换为TV5或者TV8的继电器,注意接触点材料的抗浪涌能力。
2.在继电器输出端增加消火花电路,也就是灭弧电路,主要是并联RC用来吸收电流浪涌。需要提前考虑交流电的漏电流问题。此思路需要考虑负载功率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见过一个产品,是在电流电压为0时启停的,专门针对的就是电动机和大功率开关电源内的大电容负载,继电器是在过零时开启和关闭的,没有一点火花。当然继电器是有延时的,要考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停的时候电流是额定电流的N倍,继电器断开瞬间拉弧烧坏啦。换接触器吧
不过你这样不说电机功率,电流 ...

强烈同意

网友:
楼主不说是什么电机和什么继电器,不好 帮你。交流电机的话,继电器容量大一点的即可,直流电机的话,加一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机     连5a的保险丝烧不掉   估计就200w

容量15A的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过一个产品,是在电流电压为0时启停的,专门针对的就是电动机和大功率开关电源内的大电容负载,继电器是 ...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最最起码也是几毫秒级的吧,怎么可能掐着零点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最最起码也是几毫秒级的吧,怎么可能掐着零点动作?

继电器时间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做到零点动作的。现在智能电容补偿开关就是这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时间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做到零点动作的。现在智能电容补偿开关就是这技术。 ...

三相电机可以吗?

网友(2015-06-11):
看到这里 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在找解决办法吗? 此题无解

网友:
楼主想解决问题,但是却找了一大堆所谓的理由,其实就是借口,你这根本就不是个做事的态度啊,什么都不想加,不想换,基本的常识都不顾了。

网友:
我猜,一定是直流电机吧。

网友:
直流电机要加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线圈两端也要加。

网友(2015-08-10):
换成接触器啊,接触器才是控制电机的

网友:
换接触器好了。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是7倍。

网友:
采用过零点吸合释放继电器

网友:
用变频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5-09-22):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时间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做到零点动作的。现在智能电容补偿开关就是这技术。 ...

请问下RC吸收回路应该加在上面位置,在就是直流负载的话,消除火发加个二极管也行吧,二极管应该加什么位置

网友:
请问下RC吸收回路应该加在上面位置,在就是直流负载的话,消除火发加个二极管也行吧,二极管应该加什么位置

网友:
在继电器后面装一个接触器,由接触器直接控制电机

网友:
继电器不能直接控制电机的主回路

网友:
反向接个二极管  如果是直流电机的话

网友:
LZ什么参数都没说,这么多高手已经把问题提前解决了,呵呵

网友:
换大功率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