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快速测量(扫描)多路(大于200路)阻抗的方法?

楼主(2015-04-26):
现在项目中需要测量30个通道之间的两两阻抗,也就是需要测量大概435个电阻。
目前有方案能够实现吗?
待测通道间阻抗大概在1k-1M欧之间,精度需要不低于1k。
比较快速的方法扫描完所有的阻抗(435组)大概要多久?

网友:
30x1  ----- 1x30   ,然后用扫描方式,逐对测量,测量时间应该视测量方式来定吧,但435个通道,总的测量时间应该不短吧,稍慢些,100ms一个通道,也要43.5秒。

楼主:
有没有专用的芯片,能用来实现类似的阻抗扫描应用的呢?

网友:
我记得以前用过模拟开关测量100个传感器,不过是学校老师设计的。

网友:
Conductive wire-mesh sensor,或者electrical resistance tomography,属于这类应用。Wire-mesh 24*24电极的HZDR做在10K帧每秒的数量级,不过整个系统还是挺大的。

网友:
买台线材测试仪省事